华硕B85M-F最奇怪的故障

楼主(2025-02-02):
华硕B85M-F 第一大故障就是只认海力士4G内存!可以正常启动进系统!第二大故障换任何内存都是无限重启!第三大故障就是安装两条内存也是无限重启!是不是此主板绑定了海力士内存?已经换了很多BIOS包括官方的!包括主板BIOS也设置了很多遍!官方的低版本BIOS有时可以启动就是不显示!还有说是CPU针脚有问题我也处理确实有一个针脚有问题已经处理好还是不行网上的各种办法都试过了!!拔掉电池和BIOS插两个内存是可以启动是不会显示的想必应该是BIOS的问题 !有好的BIOS坛友给个谢谢 有招的大神给支个招谢谢。。

网友:
修好以后跟我们说下是怎么弄的。

网友:
精神支持下,我也搞不懂

网友A:
跟BIOS没关系,重启是没有认到内存,查内存供电,时钟等相关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BIOS没关系,重启是没有认到内存,查内存供电,时钟等相关电路

就算是内存供电问题也不可能只认海力士内存啊?其他内存插上一样重启

网友:
这个还真是疑难杂症,求分享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