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垃圾老电脑东芝L730老是重启

楼主(2025-02-02):
我的东芝笔记本电脑12年前购买的,主板hm65芯片组,去年拆光驱,把原win7硬盘放光驱位,换上了win10的固态硬盘,电池早已失效拆除,直接适配器供电。最近发现电脑开机用一会儿就重启,即使待机简单使用也重启,换过电源适配器,换回原硬盘,内存条擦拭重插,逐内存插槽排查,断开主板旁小板的排线(连有部分USB接口),断开wifi天线,断开电源开关排线,杀毒,更换主板电池,bios恢复默认,清灰,风扇和排风口清洁,AIDA64硬件温度检测(pch2温度最高时72度左右,其他硬件温度正常)等等,都没找到病因,高度怀疑是主板的问题。在bios设置界面里没有发生重启。电感阻值都测了没发现异常。怎么排查主板上故障的元件?

网友:
主板号DAOBU5MB8E0

网友:
图吧工具箱检测CPU和内存OK,显卡一点测试就重启。

网友:
240206旁接补电容找不到位置,把nec大电容拆了,拆时用力了不知道主板是否有损坏。

网友A:
买的替换电容到了之后,自己乱焊焊不好,电烙铁没接地或者温度太高或者加热焊盘时间太长,最终NEC电容的四个窄带触点短路了,应该是焊的时间太长太热,正极的绝缘层破坏短路了,主板坏得更透了,彻底没修复价值了。动手能力一般的,没专业知识的真不该动主板,长教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的替换电容到了之后,自己乱焊焊不好,电烙铁没接地或者温度太高或者加热焊盘时间太长,最终NEC电容的四 ...

原来NEC大电容四个窄条焊盘之间有连锡,清理干净后,短路好了。电烙铁我自己接地了。等贴片330uf电容到货再焊。之前买了6只330电容,4个触片我弄断瘸腿扔了,只剩两个。之前串联2个电容用万用表测只有125uf,单只应为250uf。两个幸存电容并联已经焊在CPU座旁边的空白触点上。

网友:
直接飞线,接个大点容量的电解电容不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