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问一下1037U广告机主板自动开机问题

楼主(2025-02-02):
1037U广告机开机主板问题,经常是今天能开机明天可能就不开机后面可能又好了,因为机器有十几台,全部更换不现实,且主板买不到全新也不划算
1.主板设置每天早上7点开机(偶尔会不开机,今天开机每天可能就不开机)
2.主板设置通电开机(因为没法定时开机,就添加了一个定时插座,还是会偶尔不开机)
网上找不到相关主板资料
不清楚什么原因,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网友:
进BIOS看看设置,电源唤醒,是否设置

网友A:
有手动开关机按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手动开关机按键吗

外置的那种,方便手动开关机的

网友:
先检查一下cmos电池的电压,取下来和装上去都要测,然后测一下清零跳线那里的电压。正常了,再检查cmos里的电源状态。最后检查一下外接电源。这种杂牌一体板问题较多。

网友:
找开关,顺着开关跑跑看

网友B:
哪有那么麻烦,几十块钱去买个远程开机卡 迷你那种可以装广告机的,手机还能查看开关机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有那么麻烦,几十块钱去买个远程开机卡 迷你那种可以装广告机的,手机还能查看开关机状态,

图片上已经有定时来电开机模块,也一样偶尔开机偶尔不开机,开机卡应该差不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