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擎主板H81M-VG4-2.01无显示问题

楼主(2025-02-03):
非专业白丁级人士向各位师傅请教:
华擎H81M-VG4 REV. 2.01无显示问题。此板不值钱,只是想了解这主板是不是PCH1坏了。

侄子说他热插拔hdmi后无显示。
带cpu试机症状:
1.板载vga和独显都无显示,主板无测试卡槽,所以测试卡无法使用。报警声3长,网文“华擎主板蜂鸣器报警含义解析”-——连续长鸣声:通常表示显卡故障,建议检查显卡是否正常工作,或更换显卡。独显和内存条在其他机上试机正常。
2.开关健、重启键正常。
3.过1分钟左右重启,反复循环。
4.usb鼠标灯亮,键盘无反应。
折下cpu、内存条等配件裸板加电试机症状:
不会重启,参考坛内下载的点位图测试了部分电压:
PCIE2的3V、12V、3VSB和1.05V都有。
其他部分有些实测电压与点位图的参数不符:

网友:
开机无限重启,一般是小信号有问题

网友:
建议在论坛找个上电时序对着修。

网友:
擦擦内存放放电就好了

网友:
热插拔HDMI烧了?

网友A:
擦内存试过,无效。是否是因热插拔HDMI导致的不知道,热插拔HDMI是在独显上操作的,但独显没坏。

网友:
同样故障等待修复留个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擦内存试过,无效。是否是因热插拔HDMI导致的不知道,热插拔HDMI是在独显上操作的,但独显没坏。

那这情况多半不是热插拔HDMI导致的

网友:
有时虚就好修了

网友:
,热插拔HDMI是在独显上操作的,但独显没坏

网友B:
CPU及内存各个供电,最后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及内存各个供电,最后刷下BIOS,试试

试过无效。已经被搞死了,现在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

网友(2025-03-10):
最好是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测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