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威1.5T固态硬盘格式化失败后不识盘

楼主(2025-02-03):
格式化的时候直接提示格式化失败,然后在磁盘管理器中再也看不到盘了。。找了一堆资料,说是要固态盘开卡。。

网友:
对的,如果你有量产工具就量产一下,大概率会好

网友:
量产工具可以修复固态,但是不能恢复数据。另外,量产工具从量产部落网下载就行。

网友:
固态硬盘的问题大都通过开卡解决

网友:
重新学习,芯片太多,主控也太多 ,

网友:
学习一下    好好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