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安卓手机动不动就卡死解决方法 格式化data分区

楼主(2025-02-03):
安卓手机动不动就卡死 这很可能是文件系统出现问题了
也就是ext4文件系统或者f2fs文件系统出问题
恢复出厂设置也是无用的
最好格式化data分区 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最好把system分区都格式化 还有cache分区全部格式化
这需要用刷写一次线刷包或者用第三方recovery做到全部格式化
注意格式化之前先备份重要文件

网友A:
这不是硬盘要挂吗

坏块太多导致读取到坏块读不到信息一直等待假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硬盘要挂吗坏块太多导致读取到坏块读不到信息一直等待假死

安卓手机硬盘基本用不坏 更多是文件系统有问题 格式化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硬盘要挂吗坏块太多导致读取到坏块读不到信息一直等待假死

我把安卓手机data分区 system分区 cache分区格式化后不卡死了

网友B:
感谢老铁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老铁分享,学习了

遇到安卓手机硬盘各种问题 最好的方法就是格式化
当然 安卓手机分区无法删除 如果能够删除再新建分区就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