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键盘关闭触摸板后,如何不用键盘能开启来?

楼主(2025-02-03):
系统里设置里,开关不行的,驱动里触摸板禁用开启也是没用的。

用键盘控制就可以。但是我想知道不用键盘时如何开启,假如键盘刚好坏了。怎么办。

网友:
用鼠标进入控制面板试试硬件设置

网友A:
有些笔记本有快捷键开启,试试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笔记本有快捷键开启,试试就知道。

我知道,我是说键盘坏了,不用键盘如何开启。前置条件当时用键盘关闭的,现在键盘坏了,想开,但键盘无法使用。

网友:
按关机键重启就行了,触控板重启之后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