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LA-E081P 显示后掉电报错

楼主(2025-02-03):
DELL LA-E081P 显示后掉电报错
全板打值都正常,显示后按任意键就掉电到待,可以二次触发,还是重复显示报错后掉到待机。
BIOS刷了N多个还是不行。

求高手?

网友:
没见过这类报错的情况,帮你顶一下,期待高手来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不知道这个安全防护芯片有没有影响到

网友:
又刷了淘宝买的BIOS 还是一样,基本证明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没思路没头绪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电流跳变从待机0.15 到0.5几再跳变几次自检内存到0.38亮机,但就是没有LOGO 进不去BIOS然后按F1 F2 F5都是掉电到0.20左右。

网友:
SR2F0 (Intel Core i5 Mobile i5-6300U)

网友:
内存测试卡测试有3个灯不亮:DSBC  DS8T  EVEN
2个内存分别测试都一致。

网友:
经过对比其它正常板也是一样,基本说明不是内存与CPU之间的信号通道问题

网友A:
任意键掉电?主板哪里受力和铁壳搭了?拔了键盘线看看或者裸板敲击再查查。

网友B:
有没有按alt加f键恢复到正常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意键掉电?主板哪里受力和铁壳搭了?拔了键盘线看看或者裸板敲击再查查。

裸板裸板裸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按alt加f键恢复到正常模式

无用无用无用

网友C:
拍了二张看不清楚的图片。。。

网友:
外接键盘,去掉其它外设

网友:
把硬盘接上试试

网友:
用联想的硬盘接上一样的,用U盘PE也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拍了二张看不清楚的图片。。。

太快,拍不清楚

网友D:
按理说你说的两张图片都属于DELL正常的报错提示嘛

网友:
掉电的问题最不好修

网友:
你这图片就没看到报错,第一张提示在工厂模式 ,第二张提示没启动设备

网友:
不是提示你了按Alt+F吗

网友E:
按了以后写主机号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理说你说的两张图片都属于DELL正常的报错提示嘛

就是解决不了

网友:
没见过这类报错的情况,帮你顶一下,期待高手来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接外接键盘试一下,

网友:
与没有用原装电源试试

网友:
把电池接上试试。

网友:
遇到一台联想Y7000掉电的,双风扇都不转,测风扇5V供电短路,拆板换了5V转换芯片解决问题。供参考

网友:
坛友些技术好又义薄云天,点赞!!!

网友:
这还是bios的事儿把

网友:
还没遇到过希望能够解决

网友:
以前修过Dell的,BIOS刷了好多,第一次开机是正常的,然后再看就不行了,反反复复的找问题的,后来就放弃了,现在想想应该是桥坏了,可惜没找个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了以后写主机号就正常了

按了后就重启,按任何键重启,都不给你输入的机会

网友:
有可能是CPU问题

网友:
还有这种报错。。。。。。。。。。

网友:
已经试过原厂的

网友F:
先检测各个开启信号电压是否被拉低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先检测各个开启信号电压是否被拉低

按时序条件都已具备,所有信号已正常产生,已亮机,但就是进BIOS后报错按任意键掉电。

网友:
忘记说了,进BIOS后不按也会掉电到待机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按时序条件都已具备,所有信号已正常产生,已亮机,但就是进BIOS后报错按任意键掉电。

电压是都达标,有些3v的只有2v

网友:
你那提示没接硬盘啊!接系统盘试试

网友: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