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2060 本显存供电烧了个洞,飞线接上了86903供电管,现在显存无电压输出

楼主(2025-02-04):
现在就是显存供电无输出,开启信号电压都正常,86903 pwM 1.45v BST 2.86V,条件都正常显存就是没有输出电压,主控芯片mp2884a也换了,真的没有思路了

网友A:
挖洞的地方有断线

网友B:
显存阻值是多少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阻值是多少哇.............................

显存量着14欧,三星的显存这个组织正常没有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挖洞的地方有断线

我知道板层可能有短路,但是这个86903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应该输出电压啊,现在是不能输出显存供电,这问题就真的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板层可能有短路,但是这个86903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应该输出电压啊,现在是不能输出显存供电,这问题就真的很奇怪

更正下,板层可能有断线,不是有短路

网友D:
修好了分享一下,在线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分享一下,在线等

暂时还没有思路,主要是故障不符合常理,按理说有开启信号了应该有输出电压,现在输出0v

网友:
你这BST电压完全不正常,示波器看下PWM有波不

网友:
烧成这样了,显存、显卡大概率挂了。

网友E:
改集成显卡用一下算了吧!

网友F:
改集成显卡能亮吗?是否应该先最小化系统,没问题再修独显那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集成显卡用一下算了吧!

现在就是用的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集成显卡能亮吗?是否应该先最小化系统,没问题再修独显那块

集显没问题,所以才修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挖洞的地方有断线

我知道,但是86903有en开启电压,应该有输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暂时还没有思路,主要是故障不符合常理,按理说有开启信号了应该有输出电压,现在输出0v

芯片的PWM脚位也是开启,这是一个波形,由主控发出,只有开启没有波形同样不能输出

网友:
2060还能碰下运气,说不定只有显存噶了

网友:
是不是已经短路了

网友:
线路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