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95G接适配器反复重启

楼主(2025-02-04):
如题
华硕FX95G接适配器反复重启
主板型号为:fx505gt
问题为:  接适配器开机不正常}
1,不接适配器·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用电池供电的时候使用正常,一接适配器就坏,)
2,一接适配器 就是开机一会自动断电重启动。(单接适配器不接电池一样)

维修检测过程
1,充电芯片是BQ24780  ACOK有3.3V(这个3.3V是芯片好后出的REGN6V过来经过2个电阻分压得来的3.3应该正常) ACDET 2.6V,
2,更换BQ24780故障依旧
3,更换隔离2个管子故障依旧。
4,更换给电池充电 和放电的3个管子依旧。

网友A:
一、排查适配器与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检查适配器规格及输出稳定性

确保使用 原厂适配器,且输出规格(如20V/3.25A)与笔记本要求一致。非原厂适配器可能导致电压波动或保护机制触发。

测量适配器输出电压是否稳定(如20V ±5%),若电压异常或存在纹波,可能触发BQ24780的过压保护(OVP)或输入电流限制(ILIM),导致反复重启。

验证ACDET电压逻辑

BQ24780通过ACDET引脚检测适配器电压,正常范围需满足以下条件:

ACDET电压应在2.4V~3.1V之间(由分压电阻网络决定)。当前测得2.6V虽在范围内,但需确认分压电阻(如R1、R2)是否阻值偏移或虚焊,导致检测异常。

若ACDET电压异常,可能导致芯片误判适配器状态,无法正确进入充电模式。

检查ACOK信号逻辑

ACOK为3.3V表示适配器已被识别,但需结合BQ24780的时序逻辑:

当ACDET > 2.4V且适配器电压稳定后,ACOK应在约100ms内拉高。若ACOK信号延迟或抖动,可能触发系统重启

建议用示波器观察ACOK信号是否稳定,若存在毛刺,需检查滤波电容(如C_ACOK)或芯片供电稳定性。

二、重点排查BQ24780芯片及外围电路
充电芯片供电与关键引脚电压

VCC(Pin5):需稳定在3.3V,若电压异常,检查供电路径(如LDO或外部电源)。

ILIM(Pin6):该引脚电压决定输入电流限制。若设置为0.717V(典型值),需确认分压电阻是否匹配(如3.3V分压至0.717V),异常可能导致输入电流不足或过流保护。

HIDRV/LODRV(驱动MOS管信号):检查上下桥MOS管的驱动信号是否正常,若未开启,电池无法充电且系统可能因供电不稳重启。

保护电路与比较器功能

BQ24780的独立比较器(CMPIN/CMPOUT)用于过压保护。若ACFET关闭后比较器失效(如网页4所述),可能导致保护机制误触发,需检查:比较器输入(CMPIN)阈值是否合理(如OVP设为25V)。

分压电阻(如R4、R5)是否阻值偏移,导致检测电压与实际不符。

若保护电路异常,系统可能在适配器接入后反复进入保护-重启循环。

后端MOS管与电感状态

ACFET与RBFET(前端MOS管):检查是否导通正常,若MOS管损坏或驱动异常,可能导致输入电源路径中断,系统依赖电池供电时正常,但接适配器时供电不稳。

充电电感(L)与电容:观察电感是否过热或电容漏电,储能异常会导致充电电路无法稳定工作。

三、系统级故障排查
执行EC重置(硬重置)

拔掉适配器和电池,长按电源键40秒以上,释放残余电荷。此操作可重置嵌入式控制器(EC),修复因电源管理固件错误导致的异常。

检查主板电源路径短路

测量主板DC-IN接口至BQ24780的输入路径(如保险丝F1、滤波电容),若有短路或漏电,可能导致适配器接入时触发保护。

重点排查BQ24780外围的二极管(如防反接二极管)是否击穿。

更新BIOS与电源管理驱动

进入华硕官网下载最新BIOS固件,更新后可能修复电源管理兼容性问题。

在设备管理器中卸载并重新安装“Microsoft ACPI兼容电池”驱动,排除软件冲突。

四、维修建议
更换BQ24780芯片

若外围电路均正常,但芯片关键引脚(如VCC、ACDET、ILIM)电压异常,建议更换BQ24780芯片,排除芯片内部故障。

检查主板层间短路

使用热成像仪观察主板通电时的发热点,若BQ24780或周边元件异常发热,可能存在层间短路或元件损坏。

总结步骤
优先排除适配器问题,确认输出电压稳定。

执行EC重置并更新BIOS/驱动。

测量BQ24780关键引脚电压,检查分压电阻、MOS管及保护电路。

若硬件无异常,更换BQ24780芯片。

若仍无法解决,需送修检测主板深层故障(如PCB断线或元件微短路)。

建议结合示波器与万用表进行动态电压测量,重点关注保护电路与充电逻辑的时序匹配

网友B:
更换隔离管,检查是否假公共点,  检查CPU供电和显卡供电的VINSEN

下次询问记得把情况讲清楚
主板版号是什么,
故障原因是什么,客户是怎么坏的
《开机一会自动断电重启动》,是多久断电,进系统后重启还是系统之前,如果是之前,进BIOS和PE会不会重启,如果是之后,多久重启,待机和烤鸡时间是否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隔离管,检查是否假公共点,  检查CPU供电和显卡供电的VINSEN

下次询问记得把情况讲清楚

只要快进系统的时候断电,重启PE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隔离管,检查是否假公共点,  检查CPU供电和显卡供电的VINSEN

下次询问记得把情况讲清楚

进BIOS不重启,充电都可以,就是快进系统和快进PE的时候重启

网友:
换CPU电容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排查适配器与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检查适配器规格及输出稳定性

专家级解答,看得我一楞一楞的

网友:
CPU供电VSEN,也有可能CPU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