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LA-311P SR3L8 CPU(Intel Core i7 Mobile i7-8650U)

楼主(2025-02-04):
‌DELL  LA-311P SR3L8 CPU(Intel Core i7 Mobile i7-8650U)

全板打值发现UC5 8PIN 短路,CPU VCOR 短路,试拆除UC5 8脚电容还是短路,
1.5V 加在3.3V UC5位置发现CPU 发热严重,风枪拆除CPU后阻值恢复正常,
各电压正常产生。

结论:CPU短路坏。

网友:
很好,风枪拆CPU,很有实力~

网友:
主板不会起泡吗

网友A:
不会,我拆过多个都是普通风枪拆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我拆过多个都是普通风枪拆下来的。

历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