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2070显卡上的这颗芯片是什么牌子的啊

楼主(2025-02-05):
这颗20脚芯片不知道什么牌子 型号也在某宝找不到 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A:
这是单片机吧?控制灯光的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单片机吧?控制灯光的应该是

显卡上无灯光 我这片显卡无法睿频 只能默认频率运行 小飞机一拉频率就会黑屏 怀疑是这个芯片坏了 我看到上面烧了个洞

网友:
这个芯片拆下后背面写的198DNWb0b 这是颗什么芯片啊?有大神知道吗。有人说是灯光控制单片机 可是影驰2070散热器好像没有灯光啊。 现在显卡只能核心默认1410mhz运行 无法自动睿频 是否跟这个芯片有关呢

网友:
我也不知道,搜没搜出来

网友:
看样子是风扇方面的,很有可能是RGB,毕竟很多都是一个基板,就是散热器上带不带灯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