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这个丝印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5-02-05):
19v变3.3v的,给EC供电的,丝印好像是Q5RDP
芯片
window
App

网友:
不是写着GS7138吗

网友:
Q5r**一般搜前缀就好了后面几位不用管

网友:
这个3.3v电压会变低,不知道怎么回事?可以7812转L1117得到3.3v并联上去吗?

网友:
3.3v有问题变低的时候,用可调电源加上去3.3v电压,机器可以正常开机运行

网友:
GS7318S5-3P3

网友:
像是DC-DC升压芯片

网友(2025-03-16):
已修好,配件换上,功能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