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正常启动,找不到硬盘

楼主(2025-02-05):
有没有大佬教教我这种怎么维修啊,  主任的电脑开机显示这样,进pe也识别不到两块硬盘,

网友:
换个系统盘试试

网友:
可能涉及硬盘阵列,你如果弄错了,怕数据就没了,,,

网友:
这配置组raid0有什么意义?

网友A:
进pe找不到硬盘 无非就是你pe没有相关的驱动,找个一键注入RST VMD驱动的工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pe找不到硬盘 无非就是你pe没有相关的驱动,找个一键注入RST VMD驱动的工具试试

大部分都这问题

网友B:
将BIOS里的硬盘模式改为AHCI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BIOS里的硬盘模式改为AHCI

这是正解,不要进入raid模式

网友:
路过一看,实属好贴

网友:
RAID模式需要阵列卡驱动才能看到硬盘  而且只能看到你组好的盘  也就说不管你有几块盘 你在阵列卡里面设配置成了一个盘 那就只能看到一个  不过也有直通模式  这都是看你阵列是怎么配置的;你这个看着不太像是有硬阵列卡 所以直接设置bios的硬盘工作模式就能解决,如果是带硬卡的 那就必须按照阵列卡的信息去配置,或者拆除阵列卡上的硬盘插回到主板就行

网友:
随便看看,来学习的

网友(2025-03-08):
BIOS里这个选项是灰色,无法调整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