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维修一台惠普

楼主(2025-02-05):
吊机器不知道什么型号,只知道板号
6050A2999101-MB-A01
hp什么尿性不用多说了吧,大家懂的都懂,电路奇葩,设计思路奇葩,关键还没图纸
该机器客户声称插适配器会死机,实际到手不开机,type c 20v已升压,电流由0.00至0.03反复跳变,
打全板电感电压及转换电压无短路,且电感上已满足正常待机电压
这板子,如有图纸,秒杀,可惜。。。。
有两种思路
①小电压短路,导致来回上电,尤其二级电压,可惜测量三五伏附近转换管一切正常,该路堵死
②纯粹不触发,还是没图纸,不然去抓slp信号可直接排除
后反应过来有些type c电路不插电池,充电电路仍会工作,抓充电电感波形证明猜想,那么未上电情况下0.03也属于正常功耗
找了某老匹夫购买原厂bios,排除bios和ec程序问题
又考虑到惠普适配器设计尿性,决定先让客户把原装充电器寄过来,果然,原装充电器协议一插上tm是15v,不过可惜电流现象还是一样
本来想着换个ec不行就放弃,但觉得跟ec关系不大,那几天正好闲,就硬啃
于是整理思路,先确定板子到底触发了没有,观察主板背面,发现两个小电感做转换电压节点给cpu用,料想应是待机电压,测量,果然一个电感有1v,而另外一个电感无电压,继续收集板上信息,测量到一个转换管,两个输入电压都是3v,这下不用多说了吧,就是没有进入浅睡眠状态
死马当活马医,试着去查这个ec型号应用电路,跑跑时序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收获,没有的话纯当学习了
拆下ec,测量各工作电压正常,lid acok 各边缘触发信号正常,当测量到dpwrok的时候发现无电压,万用表带电打阻抗,0.02,断电打阻抗,500多正常。信号么,不是发送就是接受,这说明这个信号是外部开漏输出给ec的
往前追这个信号,发现该信号是由一个非门改成同门输出给ec的

然后继续查该芯片工作条件,信号输入端的3V3DS_PG是由3v待机芯片发出,直查该芯片pg脚,电压无,带电打阻抗450,说明也不是信号被拉低,那么就是上拉电压出问题了,这里真是想抽自己一巴掌,md,老早就想到是不是有个pg信号没出,但是楼主巨懒没量 doge
然后根据芯片丝印去找到这个非门芯片的位置,再用万用表确认了电路设计,找到了该pg信号的上拉电阻,确认该电阻阻值变质,更换后电流跑得跟我的心一样贼jb欢快
爽!!!
最后附赠 某老匹夫原厂bios和ec程序,及楼主自制的待机电压图

6050A2999101-MB-A01 HP.zip

网友:
思路还有一条忘了写了,就是开机之后,电感的工作电压,及pg信号,也会导致电流刚起就掉电,比如内存电压

网友:
楼主技术扎实,思路清晰,我等受益非浅

网友:
那个逻辑门说错了,是或门,被甲流干得头昏脑涨的

网友A:
这种没有图纸维修 可以很厉害。但维修思路没有我快,到第二步的时候,我已经再看买板要多少钱了dog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没有图纸维修 可以很厉害。但维修思路没有我快,到第二步的时候,我已经再看买板要多少钱了doge

网友:
老哥牛B,小白学习了。

网友:
带电打阻抗的判断好!!!

网友:
惠普没图这个问题太难搞了  很多板摸不着头脑  难修, 不过看电流0.03    不是EC  就是桥条件没满足了

网友B:
老匹夫是哪个宵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匹夫是哪个宵神?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网友C:
学习了!带电打阻抗会不会烧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带电打阻抗会不会烧表?

用福禄克的,我用的是15b

网友:
这种没图真的难修

网友:
微信头像戴帽子的老匹夫,给他整个绿色帽子

网友:
跑线路就是一个基本功,分析单个芯片的工作条件,原理,楼主水平挺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没有图纸维修 可以很厉害。但维修思路没有我快,到第二步的时候,我已经再看买板要多少钱了doge

我也跟您一样,哈哈

网友:
技术很牛,没图纸还能坚持修好。

网友:
学习了,还的是基本功扎实

网友:
这等水平可望不可及啊

网友:
楼主思路比较清晰,技术高超,学习了

网友:
高手  我没图纸的机器头都疼

网友D:
楼主说没图纸 这门电路截图哪里来的

网友:
不错不错,确实是一个维修高手!

网友:
感谢分享,这么细致的检查真的不容易,最终修好了真的很好

网友E:
与门、非门、或门没有同门,不过楼主维修水平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与门、非门、或门没有同门,不过楼主维修水平还是不错的。

八大逻辑门,可以去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没图纸 这门电路截图哪里来的

找的ec型号应用电路参考的

网友:
厉害,厉害,技术扎实,受益匪浅

网友:
只能根据芯片,ec信号出修

网友:
思路清晰,判断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