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看VDD_CORE与VDDNB_CORE短路了么

楼主(2025-02-05):
联想Thinkpad E455 AAVE1 NM-A231 按下开机键指示灯亮,屏幕黑屏,CPU风扇不转,拆下主板按下开机键测量有+3.3v,  +5v,+0.95v, ISL62771电源芯片8脚(3.3V) ,9脚PWorK(0.08V) ,20脚PGood(0V),25脚VDD(4.25V),26脚VDDP(4.25V),35脚PGood-NB(0V)V
VDD_CORE 与VDDNB_CORE之间阻值是12.4欧
电感PL12 两端对主板地值为5.2欧    电感PL14 两端对主板地值为5.2 欧
断开PL12 测量VDDNB_CORE端对主板地值仍为5.2欧,另一端不在为5.2欧
+5VALW to+5VS是有TPS22966D芯片完成,但实测+5VS只有+4.25V

请问下大神们 电脑不工作原因是VDD_CORE 与VDDNB_CORE之间阻值过小?
还是ISL62771电源芯片工作电压过低(+4.25v)?

网友:
示波器测一下C145电容有没有5v出来,如果出来后又掉到4,25v那就后级,如果没有5v一直是4,25那就换芯片

网友:
拆掉U13 ,5v后级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