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一台A1466装苹果系统出现这个图标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5-02-05):
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检测鼠标...

网友A:
触摸板失灵,让你连接鼠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板失灵,让你连接鼠标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电脑很奇怪,进PE键盘触摸板可以用就是触摸板右键不灵,苹果系统完全不能用,

网友:
看一下触摸板排线是不是进水了,A1466触摸板缝隙下方就是排线接口,特别容易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