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554L版号 X555LP

楼主(2025-02-05):
ASUS F554L版号 X555LP    8系列芯片组

ASUS F554L版号 X555LP主板工作流程简述
一、RTC电路(六大条件)
1、VCCRTC      CMOS电池或内置电池给桥的3V供电(此电压不能低于2V)
2、RTCRST#     RTC电路复位信号(时间不能短于18毫秒)
3、S RTCRST#    ME模块的复位信号(时间不能短于18毫秒)
4、32.768KHZ    时钟信号
5、INTVRMEN    浅睡眠稳压器开启,控制桥内部稳压器产生DCPSUS_1.05V
6、DSWVRMEN   深度睡眠稳压器开启(1.05V)
这些信号(桥内部名称)都是由RTC供电上拉的,RTC电路基本都差不多。
1、没插电源前,由 3V 纽扣电池 BAT1过1K电阻R2229产生BAT54CW,BAT54CW过双二极管D2201产生+3VA_RTC,送到桥U0301M的AG10(VCCRTC)脚。
2、+3VA_RTC经R2226、C2233延时给桥U0301E的AU7(RTCRST#)脚提供高电平RTC_RST#。
3、桥给晶振X2201供电,晶振X2201起振,产生32.768KHZ给桥的AW5脚(RTCX1)、AY5脚(RTCX2)。

二、保护隔离电路
保护隔离电路有些比较复杂,有些比较简单。找充电芯片搜CHARGER。
4、电源适配器插入J6001,输出+DC_19V,经PL6000、PL6001、PL6002等电感及PC6002等电容滤波后改名A/D_DOCK_IN,A/D_DOCK_IN经双二极管PD8802改名P_CHG_VCC_20,给充电芯片PU8800(BQ24735丝印BQ735)的20脚(VCC)供电;同时A/D_DOCK_IN经电阻PR8814、PR8815分压2.99V送到充电芯片的适配器检测ACDET脚;同时A/D_DOCK_IN送到隔离管PQ8801的漏极。
5、充电芯片PU8800得到供电就从16(REGN)脚输出线性电压VREGN=6V;充电芯片PU8800检测适配器插入就从5脚输出高电平的ACOK,ACOK经PQ8810A转换成低电平的AC_IN_OC#送到EC U3001(IT8585E)108脚;当 ACDET 引脚上的电压在 2.4V 至 3.15V 之间时,ACDRV 电压比 CMSRC(通过电阻PR8808接隔离管PQ8801的源极) 高 6V,因此ACDRV产生的高电平接N型场管隔离管PQ8801、PQ8802的栅极使其导通,产生公共点电压AC_BAT_SYS。
同时,AC_BAT_SYS送到电池隔离管PQ8803源极,略高于栅极P_CHG_BATDRV电压使其关断电池电压。
没插电源适配器时,电池隔离管PQ8803栅极经4K电阻PR8859接充电芯片11(BATDRV)脚,11脚BATDRV 电压比12脚SRN(接电池BAT_CON)高 6V,以打开电池隔离管PQ8803由电池为系统供电产生公共点电压AC_BAT_SYS。

三、产生EC待机电压AVCC
6、AC_BAT_SYS经PJP8106改名为P_5V3V_VIN_S,再经PR8101给PU8100(UP1589QQKF)的11(VIN)脚供电,PU8100得到供电,同时P_5V3V_VIN_S经PR8102、PR8103分压送到PU8100的12(EN0)脚开启工作,输出线性电压+3VAO、+5VAO,+3VAO经PSL8101改名+3VA(+5VAO经PSL8100改名+5VA);+3VA 给EC U3001的112(VSTBY0)脚供电。+3VA 给PU9100(APL3533QBI-TRG)的VIN1脚供电,以及BIAS脚提供偏置输入电压,EC U3001的111脚输出高电平的PS_ON送到PU9100的EN1脚,VOUT1脚输出+3VA_EC至U3001的VSTBY脚,+3VA_EC经SL3005改名+3VPLL给EC的VSTBY(PLL)脚,
+3VA_EC经SL3006改名+3VACC给EC的AVCC脚。
7、(EC内置晶振产生时钟信号,由SMCLK1脚输出时钟信号。)
+3VA_EC经R3212、C3204延时产生EC_RST#送到EC U3001的WRST#脚复位。
8、EC通过内部FLASH ROM模块的EC_SCE#_PCH引脚读取BIOS U2803(W25Q64FVSSIQ)程序。充电芯片输出的AC_IN_OC#送到EC U3001(IT8585E)108脚,
EC检测到适配器,该机器不支持深度睡眠,自动开启待机电压+3VA_DSW

【由EC发出5VSUS_ON送到PQ8108B置低PU8100的2(ENTRIP1)脚开启工作,输出+5VO 经PJP8101 改名+5VSUS;由EC发出3VDSW_ON送到PQ8108A置低PU8100的4(ENTRIP2)脚开启工作,输出+3VADSWO 经PJP8102 改名+3VA_DSW】,同时送给桥的VCCDSW3_3和VCCSUS3_3。
EC延时发出待机电压好PM_RSMRST#,同时送给桥的DPWROK与RSMRST#,通知桥待机电压已正常。
如果支持深度睡眠,会自动开启桥的深度睡眠待机电压VCCDSW,EC延时发出DPWROK给桥,通知桥深度睡眠待机电压好。桥发出SLP_SUS#,把深度睡眠待机电压转换为主待机电压VCCSUS3_3,
由主待机电压转换产生RSMRST#给桥,通知桥主待机电压已经正常。      判断机器是否支持深度睡眠,看DPWROK与RSMRST#是否连一起,或者看VCCDSW3_3与VCCSUS3_3是否连一起,连一起是不支持的。搜索时注意,VCCDSW3_3这些是芯片内部名称,要看对应的外部名称(如VCCDSW3_3对应的外部名称是+3VA_DSW)信号是否连在一起。或者看SLP_SUS#是否悬空不接,悬空就是不支持深度睡眠。

四、触发至亮机
9、按下电源键SW5601产生高-低-高的PWR_SW#开机信号给EC(IT8585E),
EC在合盖开关LID_SW#正常的情况下,输出开机请求信号PM_PWRBTN#至桥的PWRBTN#脚。

10、桥发出高电平的PM_ME_SLP_LAN#、PM_ME_SLP_A#到EC,EC不采用,
桥SLP_S4#引脚发出PM_SUSC#、桥SLP_S3#引脚发出PM_SUSB#到EC。
11、EC收到PM_SUSC#发出SUSC_EC#,EC收到PM_SUSB#发出SUSB_EC#。
12、SUSC_EC#去开启+12V、+5V 、+3V 、+1.5V、+1.35V。
SUSC_EC#送到PQ9105(PUMD12)使其导通,+12VSUS经PQ9105改名为+12V。
+12VSUS是由+12VSUSO经PSL8102改名而来,+12VSUSO是由待机电压+5VO经PD8101、
PC8129、PD8102、PC8138等升压而来。

13、SUSB_EC#去开启+12VS、+5V S、+3V S、+1.5VS、+1.35VS、+1.05VS、+0.75/+0.675VS。

X555LP 1.1 60NB07K0-MB1820 X555LPB MAIN_BD._4G_I5-5200U.pdf

ASUS X555LP R1.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