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p106-90显卡bios芯片第4脚二极管值为0是否正常?

楼主(2025-02-05):
如题,前几年闲鱼买了块索泰p106-90显卡,玩魔改驱动。但没用多久就出现故障,设备管理器中出现惊叹号,gpuz可以识别但参数不显示,一直闲置至今。最近兴起,想试试能否修复。目前检测相关供电及pcie引脚均正常。该卡bios芯片为IS25WQ040,在用万用表检测各引脚二极管值时(未上电,二极管档,红笔接地),其他各脚均有300-400左右值,但第4脚为0。改电阻档测试时(一表笔接地),第4脚有几欧姆阻值,但测第4却与芯片第7脚(ground)时,万用表响一下显示为0。
想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这种情况是否bios芯片有问题,需要更换?谢谢!

网友:
新手小白搞错一个地方,当时没有认真看芯片说明书,芯片的第4脚应该是ground,把4和7脚搞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