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 华为matebook 13 11代i5

楼主(2025-02-06):
有偿求助 华为matebook 13  11代i5 重启不认硬盘
原本现象是CPU供电的19V电容短路,翘了之后可以上电显示了,但是进系统蓝屏,因为在搞电容之前刷了Bios,就想着把备份的bios刷回去又不开机了,于是淘宝买个个bios,备份的发过去了修改啥的。
刚开始能进系统,做了系统,打完驱动开机认不到硬盘了,硬盘已换了3个,或者开机又很慢了,
进系统有时USB又不行了,无线网有时也不行了。
无语了。

网友:
这个比较明显了啊。cpu故障了啊。

网友:
现在新机子WiFi都绑定CPU的

网友:
还是BIOS没改好

网友:
换CPU再说吧

网友:
这问题棘手啊

网友:
这个比较明显了啊。cpu故障了啊

网友:
结果如何了?

网友:
CPU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软件上再搞两把吧

网友:
先重刷一个原厂bios,cpu最后

网友:
只能在淘宝上在找找原厂bios试一下了

网友:
故障多样的一般都是CPU

网友:
那颗电容短路的时候影响到CPU了

网友:
原机BIOS刷回去不行吗

网友:
不行不上电了

网友:
1135G7,换吧

网友:
我觉得你这BIOS可能不对

网友:
卖了吧。 折腾啥呀。    一堆毛病。

网友:
弄好了吗?

网友:
从装系统时候需要在pe模式下注入闪存驱动才可以,11代以上cpu都需要这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