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9000P 版号NM-E231 不出U供电,电流0.7左右

楼主(2025-02-06):
Y9000P 版号NM-E231 不出U供电,电流0.7左右,刷过BIOS ,U供电芯片条件也量过,都OK,有大哥遇到吗
芯片
供电芯片
iOS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这样的没搞好

网友:
条件都查了,还考虑啥,出个一千几百块,买个CPU回来,装上去,再看情况!你是不是怕风险?怕亏本?不敢下手? 买一个回来,一千几百块,多大的事,干就完了,万一好了呢,赚了!不好,学到经验了,涨见识了,U是自己的,怕啥 !

网友:
条件都查了,还考虑啥,出个一千几百块,买个CPU回来,装上去,再看情况!你是不是怕风险

网友(2025-03-08):
12代u1.3a 2修的 ,刷过bios,电流1.4a,cpu电压不出。 先刷个BIOS试下

网友:
9000p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台不出CPU供电

网友:
换U就行,类似换过2个。

网友:
建议直接更换一个CPU,大概率是CPU的问题。

网友: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就是主板某个时序的问题了,对照图纸仔细看看,这个是有图纸的。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 待高手公布结果 谁有cpu换一个试试

网友:
基本上是U去了

网友:
公布下结果,后来还是搞定了,确实U ,这12代U 貌似坏的挺多

网友:
有条件换一个u试试吧

网友:
换U好的,还是重植?

网友(2025-05-13):
换U就行了,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2025-08-06):
还CPU还不如换板了!风险太大!维修也要考虑成本!

网友:
换CPU解决的,同样故障现象

网友:
我没解决过一次,客户出不起换U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