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戴尔Inspiron 16 PLUS 7620 开机不亮,刷淘宝买的BIOS修复

楼主(2025-02-06):
戴尔Inspiron 16 PLUS 7620 开机不显示,键盘灯亮。,拆掉电池,开机电流0.089不动,5V 3.3V 正常,内存供电正常,1.8V正常,BIOS
芯片VCC正常,1脚3.3V正常,淘宝买了一个BIOS,刷完后开机从0.089跳1.1A,随后继续升高,风扇开始转。屏幕点亮。提示Tag报错无序列号,进入BIOS找到Tag选项自行输入,维修完毕!

11.15 MB,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8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与bios无关,不插电池就是不开机,今天修了一台15 7510腐蚀的,处理完不用电池就是这个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bios无关,不插电池就是不开机,今天修了一台15 7510腐蚀的,处理完不用电池就是这个电流

不插电池可以开机的,我试过。type-c接口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