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97 LE R2.0

楼主(2025-02-06):
能开机进bios和大白菜,装系统到一半就断电,有时候提示这个界面15秒关机,有人说是TPU芯片问题,有人说是这个什么 EC bios问题,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大神吗,望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TPU芯片flash应该不是这个

网友:
主板太老了,闲鱼买块H61主板吧

网友B:
我个觉得你这个装系统掉电与15秒关机有关,15秒关机要查usboc#,你装系统要用u盘吧?u盘肯定插usb接口,所以先修15秒关机。

网友C:
TPU芯片  EC刷写  还是15秒掉电   以前修过这样问题!没修好

网友D:
虽然主板很老,但故障挺新,没遇到过

网友E:
不是有英文提示吗?
the date in the EC or EC flash might be corrupted
please contact ASUS Technical Support for help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
EC或者EC闪存中的数据可能已损坏,请联系华硕技术支持寻求帮助,系统将在15秒后关闭

这个印着TPU的芯片是KB3722Q,ENE华硕中端板子最喜欢用的芯片,跟笔记本上的EC类似。和IO共享LPC总线,也是挺爱坏的,相反外置的AT24C020这个EPROM真不怎么爱坏。

华硕料板上拆同型号的芯片换了试试吧,一般好的芯片通电后会自刷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个觉得你这个装系统掉电与15秒关机有关,15秒关机要查usboc#,你装系统要用u盘吧?u盘肯定插usb接口,所以 ...

usboc#这个信号都没问题,不是这个问题是EC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主板很老,但故障挺新,没遇到过

很多人都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TPU芯片flash应该不是这个

应该不是红圈的这个

网友:
学习了,这故障不常见

网友:
另外就是这个kb3722q可以淘宝买剪板的,不用非得找料板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有英文提示吗?
the date in the EC or EC flash might be corrupted
please contact ASUS Technical ...

太感谢了,这个问题遇到的人还真不多

网友:
路过一看,实属好贴

网友:
15s关机,一般都是分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TPU芯片  EC刷写  还是15秒掉电   以前修过这样问题!没修好

直接换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