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研华工控机电路图

楼主(2025-02-06):
求工控机主板电路图点位图。板子是研华itb-211 ma 。

网友A:
目测是baytrail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是baytrail的CPU

j1900的U,这个板子现在是各路电压均正常,开机显示屏不亮。开机电流固定在0.29A 。在mini pcie接口上测试复位信号低电平。测量cpu25兆晶振两脚电压都为0 ,怀疑CPU没有获得pmc_core_pwrok信号。由于没有点位图,不知道如何测量。

网友:
不用找了,不太可能有图纸,除非研华昆山维修的有人在这里他们放出,不过我想他们一般也不敢放出来,我找他们维修要过,他们也说没有。不知是真没有还是不给。

网友:
求大神告知,pmc_core_pwrok这个信号的测量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