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HP 150a打印机卡纸的问题

楼主(2025-02-07):
这台打印机每次从电脑打印都卡纸,卡的位置一样,我更换定影也是一样,都是进入转印那里就卡在那里。

网友: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长时间啦,换转印组件也是这样。

网友A:
查下进低传感器,是不是没有检测到纸张尾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进低传感器,是不是没有检测到纸张尾部
不连电脑,打印自检页没有问题

网友A:
查看电脑上的纸张设置与打印机纸张设置是否一致,驱动程序是否官网下载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看电脑上的纸张设置与打印机纸张设置是否一致,驱动程序是否官网下载安装

好的,我再装一遍官网驱动试试

网友B:
一看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敬请指点一下具体故障点

网友:
查一下对位传感器正常不

网友:
打印自检页正常,说明打印机本身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报卡纸,应该是电脑打印纸张与打印机默认纸张设置不一致或驱动出错,比如你打印时电脑设置为A5,但打印机默认为A4,那么打印机检测应该进纸完毕,但进纸传感器还是报有纸,就会造成卡纸

网友:
打印黑白纯文字的没有问题,只要是打印彩色的就卡在图上那个位置!

网友A:
这种情况重点查下转印传送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重点查下转印传送带!

好的,感谢指导!

网友:
搞定啦没哦

网友(点评):
这两天干室外活了,没有弄咧

网友:
卡纸状态拿掉转印带是这个情况?

网友:
一张纸卡定影,一张到转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