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51芯片 保隔不通故障

楼主(2025-02-07):
ISL6251芯片 保隔不通故障 ISL6251 VDD 6.25V DCIN 19 VREF 2.39V ACSET 1.36V 感觉此时ACPRN应该是低电平啊 可是实际上现在是4.7v 造成拉低了PACIN 导致保隔不通 求助怎么让ACPRN变低
芯片
求助

网友:
我将PR23电阻14.3k换成47k,原来的1.36v变成3.6v,还是不行。

网友:
VDD测得是6.25v,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