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蛟龙15K-74601开机蓝屏或重起,PE也一样,请大家出招

楼主(2025-02-07):
板号:GM5BG3EV1.0. 机器如果接电源,反复重起几次能正常进系统,拔掉电源一会儿就会蓝屏,检测了CPU供电,VSEN电压正常,供电不缺相,难道说7代锐龙还有CPU通病问题么

网友(点评):
cpu问题通病

网友A:
CPU挂,AMD经典故障低功耗死机蓝屏

网友B:
你的万用表有点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挂,AMD经典故障低功耗死机蓝屏

感觉是CPU问题,不像BIOS,重植估计也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换CPU试试,,,

网友:
前两天  机械革命蛟龙16K  重新值锡CPU 还是解决不了蓝屏问题 只能更换CPU解决问题。成本太高了

网友:
cpu问题通病,重值没用

网友:
换内存看看 不行就U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越来越难修了,因为CPU的故障率高啊

网友C:
有个电压需要调一下。我同事的机种

网友:
先换内存,再屏闭独里,最后换u,大概率是cpu的问题,

网友:
重新取下来,重新焊接

网友:
换一个CPU问题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电压需要调一下。我同事的机种

这么NB,可以分享不

网友D:
AMD七代CPU和六代一个德性?

网友:
进PE蓝屏100%CPU问题了

网友:
CPU坏了,换U吧

网友:
我一个拯救者amd,先是死机蓝屏,重植后锁频0.38,最后换CPU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MD七代CPU和六代一个德性?

4567都一个德性

网友:
动不动U出故障,还修啥呢?

网友:
需要设置CPU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4567都一个德性

四、五代重植一般能好。

网友:
如果AMD 六代、七代都一样,换CPU才好的话,这两年只能靠修Intel的赚点饭钱了。

网友:
禁用独显试试呢

网友:
遇到3台了,一台戴尔,一台雷神,一台七彩虹,锁定CPU,先重新植株应该解决问题。

网友:
两个方向,一是内存,二是CPU,具体看心情,先搞哪个

网友:
拔掉电源一会儿就会蓝屏,检测了CPU供电,VSEN电压正常,供电不缺相
这里检测了CPU供电是测试波形了吗?如果波形没有问题的话CPU问题大一些,波形不正常还是先判断一下是不是CPU滤波电容不良造成的工作不稳定,这个问题应该确定是CPU部分的问题

网友:
刚刚修了一台,重植好的 。你先风枪吹一下,可以进系统的话,基本重植就会好

网友:
换U  ,和天选一样

网友:
应该是CPU挂了,以前遇到过两个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机器 一样问题,给客户报cpu问题 退机了

网友:
换个CPU就好了

网友:
进系统 PE都蓝屏,CPU多数凉了。

网友:
CPU问题,换一个就好啦

网友:
大家众口一词说CPU坏了,AMD的U这么不耐操啊?哈哈

网友:
一样的,放着蓝屏,玩游戏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万用表有点厉害了

好的工具,方便工具。。贵得能用5年以上。。平均下来也不算太贵

网友:
来看看,学习一点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可以先刷新版本的BIOS 如果问题依旧干CPU BG的主板刷BIOS好的概率为8层

网友:
感觉是CPU问题

网友:
这个蓝屏代码在联想小新系列里经常看到, 重做U吧,不行就换。

网友:
直接干U。。不要犹豫。。捡钱的活。。

网友F:
换了U了吗??
t252970629
太贵了,客户接受不了
详情

网友:
换cpu解千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了U了吗??
太贵了,客户接受不了

网友:
小白来学习下

网友:
amd的CUP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