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usb接口5v转5v有什么意义吗

楼主(2025-02-07):
直接用待机5vsb不行吗?

网友A:
保护功能,USB设备短路不会拉死5V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功能,USB设备短路不会拉死5VSB

管子拆了直连的,将就用

网友:
另外一个,都是5V,但是电流不一样,我就处理过,用的5Vsb的,带60多个USB总是不稳定,会掉线,偶尔。把主板上的跳帽跳到5V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