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10的另类故障

楼主(2025-02-07):
DELL  灵越15-5510的另类故障,大家要注意???
刚开工收到DEL 15-5510的机器,版号:213109-1,机器故障通电自动上电,测试3V 5V   内存的1.2V产生了,电流定格在130MA,测试各供电的阻值没有发现异常。淘宝买了个工厂版的BIOS,刷上去电流直接有跳变达到1.2A。装好主板,屏幕显示有ALT+F的提示,按完要求输服务编码,点继续以后,重启发现电流又定格在130MA了,这就有点郁闷了。想的BIOS是不是合成才可以,最后把原机备份的BIOS合成了,刷上去通电电流依然死在130MA。这就有点不好玩了,最后把工厂版 BIOS又刷回去,机器又能点亮了,此时没有急于输服务编码,机器反复开机都可以显示,看的没啥问题了,又输入服务编码。点了继续,重启发现又不亮了,电流又定格在130MA 。怎么输完服务编码就不行了?不输服务编码显示正常。这时想到装电池看下能不能充电,发现也不充电,,电池一点电都没有,手头刚好有个换先来的,使用时间短的电池,装上去居然直接就能开机,充电也正常。把电池断开单接电源又是130MA的电流,在次接电池又正常了。此时想想这个机器最原始的故障就是电池坏了,不装好电池,机器就不能点亮。大家修这个机器要注意下。工厂版的BIOS也上传。

213109-1 .rar

网友:
DELL 很多机型都要装电池才能正常开机的

网友:
与bios无关就是电池没有一点电不开机,昨天论坛有一个也是这样的帖子

网友:
还有这种神奇的事情??!!长见识了

网友:
下次遇到就少走弯路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现在的机器设计的越来越奇葩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长见识

网友:
有几种机子正常运行与电池有关,哪位高手总结一下

网友:
用原装电源应该可以吧?

网友:
看来以后遇到戴尔机子了得考虑电池问题,谢谢老哥分享,小白学习了。

网友:
搞半天就是电池坏了················一般认想不到这个

网友:
应该是要原装电源吧

网友:
我遇到过刷了工厂BIOS一写SN就不行了,最后又刷,多开几次写SN,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这机器不接电池可以开机的

网友:
这个机子不装电池可以用的

网友:
很多机器都是装不装电池是两种情况,维修的时候要注意哦

网友:
我手上有几台也是这样,应该是通病

网友:
不用输服务编码,应该是就能和,之前也修到这样的问题,后来就不输入服务编码,让用户这样用

网友:
是真的,我刚碰到一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的确是电池没有电就是开不了机

网友:
戴尔还有这种奇葩的设计

网友:
今天遇到一样机器 , 用电流表有这问题。。。原装充电器不装电池也正常亮机。。

网友:
proone 600 g4 三声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