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95GT独显装不上驱动,显卡供电0.75V

楼主(2025-02-07):
本人硬件工程师,维修自用电脑。求助~~~

补充内容 (2025-2-8 10:40):

损坏过程:当时USB接有一仿真工具,仿真工具接入24V供电适配器,问题是那个电源接头先接触+24V,未接地。可能导致高电压从USB串入。当时立即黑屏,拔出USB设备后,几十秒内开不了机,过后能开机,但是风扇在狂转,CPU显卡使用率也不高,系统电源设置无效,装ARMOURY也无效,于是尝试刷新主板BIOS,刷新之后风扇正常,但之后进系统黑屏,尝试多次后发现进安全模式禁用独显后能正常进系统。去电脑城找修复无果,都觉得有难度所以自己尝试维修。现在有找到原理图点位图,测试了是用显存电压FBVDDQ 1.3V,显卡核供电不正常,只有0.75V。这种情况应该从哪里下手?跟显卡BIOS有没有关系?要不要先刷新显卡BIOS试试?要拆下来再烧录吗

网友:
损坏过程:当时USB接有一仿真工具,仿真工具接入24V供电适配器,问题是那个电源接头先接触+24V,未接地。可能导致高电压从USB串入。当时立即黑屏,拔出USB设备后,几十秒内开不了机,过后能开机,但是风扇在狂转,CPU显卡使用率也不高,系统电源设置无效,装ARMOURY也无效,于是尝试刷新主板BIOS,刷新之后风扇正常,但之后进系统黑屏,尝试多次后发现进安全模式禁用独显后能正常进系统。去电脑城找修复无果,都觉得有难度所以自己尝试维修。现在有找到原理图和点位图,测试了是用显存电压FBVDDQ 1.3V,显卡核供电不正常,只有0.75V。这种情况应该从哪里下手?跟显卡BIOS有没有关系?要不要先刷新显卡BIOS试试?要拆下来再烧录吗

网友:
协助维修有偿报酬

网友:
装独显驱动黑屏

网友A:
装到一半死机重启了就是这样,有时装了会蓝屏出字幕,这种再开机还是驱动没装上,用核显

网友:
我可以协助维修

网友:
要怎样做,多少报酬?估计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到一半死机重启了就是这样,有时装了会蓝屏出字幕,这种再开机还是驱动没装上,用核显

是显卡芯片坏了吗?还是周边电源供电的问题?如果显卡芯片坏了就不搞了,电源坏了想再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