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254dw不通电 维修电源板

楼主(2025-02-07):
测量三极管短路 没找到一样型号的 用富士通坏电源板的k4111替代了 一共换了四个配件反复测量其它地方无问题插电OK

网友(2025-04-29):
开关管,大电容

网友:
k4111、k7N90N是否是场效管?

网友:
查网上资料,‌K4111和K7N90N都是场效应管(FET)。‌K4111和K7N90N的具体型号信息如下:
‌K4111‌:通常指的是2SK4111,这是一种N沟道功率MOSFET,主要参数包括600V的耐压和10A的电流。它常用于电子设备的开关和功率控制‌;‌K7N90N‌:根据命名规则,可以推测它也是一种场效应管,可能具有较高的耐压和电流能力,适用于需要高功率输出的电路‌。

网友(2025-07-04):
会修电路板的应该少了,现在的店都是换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