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6第三方recovery分享 包含个特别版recovery

楼主(2025-02-07):
twrp-3.7.0_9-0-sagit镜像工厂解包官方3.1.1-1和官方3.7.0_9-0后合成结果 识别f2fs分区
data分区为f2fs文件系统时 sd卡根目录必须存在TWRP文件夹 不然recovery会卡死 原因是无法写入 只能读取 所以创建TWRP文件夹时就会卡死 但由于可以读取文件 所以无法备份系统 只可以恢复系统
recovery模式下使用重进recovery或关机功能重进recovery都会黑屏所以不要使用recovery模式的重进recovery功能或关机功能
安装了安卓9后无法进此recovery会黑屏 需先刷cofface recovery3.1.1-0recovery启动一次cofface recovery3.1.1-0recovery后 再刷twrp-3.7.0_9-0-sagit即可启动不黑屏
也就是cofface recovery3.1.1-0recovery和twrp-3.7.0_9-0-sagit互刷互启动
注意 必须命名为 1.zip.001和 1.zip.002 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才可以解压出完整正确的recovery文件
twrp-3.7.0_9-0-sagit 镜像工厂解包官方3.1.1-1和官方3.7.0_9-0后合成结果 识别f2fs

网友(2025-03-31):
TWRP-3.7.0_12Nanhumly
小米6最新twrp第三方recovery 适配安卓12系统
识别f2fs分区
可删除f2fs分区文件不会卡住重启
备份system分区和备份vendor分区时只能备份成镜像文件 也就是未使用的分区空间也会备份 而不是只备份文件 所以备份后的文件最大最占空间
注意 不要用此recovery自动创建data media目录和创建备份 不然twrp3.7.0_9-0不能写入文件不能删除文件 写入和删除文件会卡住重启 且cm安卓7系统无法启动也不能删除由TWRP-3.7.0_12Nanhumly创建的备份文件 删除会卡住重启
注意  必须命名为 1.zip.001和 1.zip.002 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才可以解压出完整正确的recovery文件
TWRP-3.7.0_12Nanhumly 识别f2fs 删f2fs分区文件不会卡住重启

网友:
手工不错,干净征集

网友:
小米6 twrp 第三方recovery (A14)TWRP-3.7.1-android_12.0

注意 必须命名为 1.7z.001和 1.7z.002 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才可以解压出完整正确的recovery文件
小米6 twrp 第三方recovery

网友:
TWRP-3.7.1_12Nanhumly make_f2fs更新到1.16.0 可以格式化data分区为更完善的f2fs文件系统
删除f2fs分区的文件不会卡住重启 /system和/vendor只能备份成镜像
不要用此recovery自动创建/data/media目录和创建备份 不然twrp3.7.0_9-0写入和删除文件时会卡住重启 安卓7系统无法启动且删除和写入也会卡住重启
可以重命名/data/media目录为其他名字 让安卓7系统启动时自动创建/data/media目录即可启动系统和写入删除

注意 必须命名为 1.zip.001和 1.zip.002 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才可以解压出完整正确的recovery文件
twrp3.7.1_12更新make_f2fs版本为1.16.0 可更好的格式化data分区为f2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