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苹果A1990单主板不接电池,有升压20V和待机3V,5V吗

楼主(2025-02-07):
请教各位大佬,苹果A1990单主板不接电池有升压20V和待机3V,5V吗?谢谢

网友:
有大佬提示一下吗?

网友A:
单主板可以上电,注意用96W原装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主板可以上电,注意用96W原装电源

原装充电器是87W

网友B:
不接电池也是可以升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接电池也是可以升压的

要原装95W以上充电器才可以升压吗?我这个是87W的

网友:
不接电池也正常升压自动开机

网友:
应该可以升压吧,只是不开机而已。

网友:
不接电池可以开机显示,搞不定的话可以发给我修

网友:
注意用96W原装电源

网友:
电源瓦数够 自动开机

网友:
路过一看,实属好贴

网友:
可以正常升压,开机

网友C:
A1990是87W充电器,单板插入87W以上充电器是可以正常升压、正常开机的,只不过会特别慢、风扇狂转。

网友:
820-01041-A主板修好能开机了,试机却实:原装87W充电器,不装电池,能升压20V,且自动开机,有待机3V 5V。不过还有问题装键盘或电池其中一样都不能触发开机,难搞啊,不知跟BIOS和T2有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A1990是87W充电器,单板插入87W以上充电器是可以正常升压、正常开机的,只不过会特别慢、风扇狂转。

谢谢大佬提示!今天板修好了,87W充电器却实能升压自动开机。可惜我这板还有个奇怪问题,装键盘或电池其中一样都不能触发开机,装键盘直接不升压,装电池能升压但无待机5V,不知跟BIOS和T2有没有关系。

网友:
谢谢大佬提示,这款机子87W却实能升压自动开机

网友: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