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_d3v plus_si维修请教

楼主(2025-02-07):
一块技嘉b85m_d3v plus_si主板,故障为没有待机电压不触发,打各供电输出端对地值都正常,测量3Vdual_PCH正常产生,但是B10没有3VDUAl,继续往上追,发现没有5VDUAL,然后分板技嘉的双路供电, 产生5VDUAL的关键两个信号,5VAUX_SW和P_EN
5VAUX必需为低电平,BIOS在收到3VDUAL_PCH转换的供电以及电池VBAT之后会拉低5VAUX_SW,然后就是关键信号P_EN 根据图纸分析,插上电源触发之前,产生的5VSB经R394、R384分压,会产生一个电压,此时5VDUAL没有产生,为低电平,Q66导通,5VSB经过R393与Q66,B极电流一起给后级电容充电,当电容充电电压上升到与B极电压相等时,Q66截止,5VSB经过R393/R388上拉Q67 B极电压,Q67截止,拉低p_en信号,所以,5VDUAL是插电后会延时一点时间产生。但是这我这个主板没有产生5VDUAL,且p_en为高电平,根据测量 Q66基极电压0.67V,明显不正常,因为Q66的发射极不是接地,随着EC14充电电压升高,最级发射极电压会等于基极电压,Q66会截止,但是这里Q66完全导通了,说明后级应该是有短路,于是打值发现, 真的是短路的,本来以为这下好办了,找短路的点就可以了,于是就根据图纸找, 然后再根据图纸在主板上面拆, 拆到最后发现还是短路。于是反复查了几遍,用电阻隔离的也仔细查了,还是短路,所以有几点怀疑,1,因为没有原板图纸,用的是B85M-DS3H的图纸做的参考,有可能是参考细节有区别,所以有些点漏查了,希望哪位大神能提供点资料。2,板层间短路,可是没有可调电源,要不然烧一下看下,3,就是只要搞不定,就是桥的毛病,本着这样的想法测量了一下桥,还真有发现, 桥上的电容测量发现有一个电容的值很低,但是有些技嘉主板的3.3V打值确实很低,所以不确定是桥短路,而且5VDUAL在图纸上找不到与桥的直连点,所以先排除桥短,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能给小弟我一点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看你写的,应该是没有5vdual。应根据时序修,先修好5vdual,好面的也许就没问题了,有问题就后面再修。现在修5vdual大家会有三种方法:1,短接q69的第2和第3脚;2,q69的第1脚连条线到地,强行拉低;3,像你那样根据q69的第1脚的线路慢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写的,应该是没有5vdual。应根据时序修,先修好5vdual,好面的也许就没问题了,有问题就后面再修。现在 ...

谢谢你的指点呀,但是5VDUAL短路了,强行拉低Q69的1脚,会导致输出端前后级电压全部短路呀。不知道大神有没有图纸呀

网友B:
我现在主要就是想确认一下,这个型号的主板5VDUAL有没有去到IO,因为没有图纸没有办法确认,盲目的拆也不是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主要就是想确认一下,这个型号的主板5VDUAL有没有去到IO,因为没有图纸没有办法确认,盲目的拆也不是 ...

你这个主板跟b85m-d3v plus rev 1.0  差不多,这个有图纸,用这个图纸查。图片是5VDUAL所连接的零件,5VDUAL没有直接连接IO芯片。

图纸链接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1893-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主板跟b85m-d3v plus rev 1.0  差不多,这个有图纸,用这个图纸查。图片是5VDUAL所连接的零件,5VD ...

老板可否发个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板可否发个点位。

去买个鑫智造。

网友C:
买个鑫制造或者WXBV都可以,这种情况还是烧鸡最快接近,搞维修没有可调电源怎么行

网友:
大佬看看我那张华硕b360呢,不出cpu电压,偶尔又能出电压,pcie上复位3.3和时钟都有。但是卡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鑫制造或者WXBV都可以,这种情况还是烧鸡最快接近,搞维修没有可调电源怎么行

是呀,也想搞一个,可是做维修是爱好,不够专业。怕买来冷落了设备

网友:
这板应该好修,好像是换q69还是q67来着,一个pnp小管就行了

网友:
也是新手,和我一样

网友(2025-03-10):
坛子里面没有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