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360-K不跑码

楼主(2025-02-07):
本来正常的,就是偶尔不触发需要放电再开。一直玩游戏也没出过问题
今天拿了个显卡来测试,装上鲁大师跑分时在CPU测试时死机了。重启后不亮了
VCORE没电压,供电芯片条件正常,把内存拔掉开机偶尔能出VCORE有1.1V,插上后不出VCORE,
发现个可凝的地方,这个3VSOIX有点问题,二极值才60

网友:
期待下步跟新

网友:
电压正常时卡内存,没法搞了

网友:
可以以后随机再修吧

网友:
把内存拔掉开机偶尔能出VCORE有1.1V,插上后不出VCORE,
发现个可凝的地方,这个3VSOIX有点问题,二极值才60
可疑的地方是主动待机3V电压+3V_SOIX二级体值偏小,根据这个描述及查原理图,应该是内存供电芯片PU2101损坏的把握大一点

网友A:
你这是误导吧,插内存也才是偶尔,说明不是必然。还有就是有没有确定VBOOT,有VBOOT,那么必然是供电时序不完整或本身CPU供电有问题,没有VBOOT排除供电再去查BIOS,或者CPU与桥之间DMI再到SPI总线之间的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误导吧,插内存也才是偶尔,说明不是必然。还有就是有没有确定VBOOT,有VBOOT,那么必然是供电时序不完整或本身CPU供电有问题,没有VBOOT排除供电再去查BIOS,或者CPU与桥之间DMI再到SPI总线之间的通讯。

asp1014的pg,svid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内存拔掉开机偶尔能出VCORE有1.1V,插上后不出VCORE,
发现个可凝的地方,这个3VSOIX有点问题,二极值才60”
可疑的地方是主动待机3V电压+3V_SOIX二级体值偏小,根据这个描述及查原理图,应该是内存供电芯片PU2101损坏的把握大一点

vtt 0.6正常的,只是这个3v_s0ix才60有点短路

网友:
代换过cPu试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误导吧,插内存也才是偶尔,说明不是必然。还有就是有没有确定VBOOT,有VBOOT,那么必然是供电时序不完整或本身CPU供电有问题,没有VBOOT排除供电再去查BIOS,或者CPU与桥之间DMI再到SPI总线之间的通讯。

vboot是什么?这板子不装u不出vcore,装u出电压是1.1v
svid 1v

网友:
又来学习到了新的知识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情况,3V通过3颗100欧电阻并联接地,实测对地32。进系统2分钟掉电重启,COmS里电源管理选项作一些设置,测试5小时没问题,然后升级到最新BIOS,连bios都进不去了,反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