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450M-PLUS 开机 USB 报错 15秒后关机

楼主(2025-02-07):
华硕 TUF B450M-PLUS GAMING REV 1.03    开机显示 USB 报错 15 后关机,前置和后置USB接口 5V供电都正常,测量到SU3和SU4第2脚只有0.7V,1脚4脚都有3.3V,追查第2脚H_CORETYPE1是由+3VSB经过一个1K电阻上拉,通电和断电测量H_CORETYPE1均都有600多对地值,果然更换电阻再开没有报错完美解决。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异或门,输入不同则输出为高电平,输入相同则输出为低电平。

网友A(2025-03-24):
你们修到的都是这些特简单的,我修到的带OC#电压都3.3V也没解决过流的问题,COM芯片、防静电都拆了,始终没解决15秒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修到的都是这些特简单的,我修到的带OC#电压都3.3V也没解决过流的问题,COM芯片、防静电都拆了,始终没 ...

有些主板OC#必须要低电平,比如楼上S_SUSB3_OC#56

网友(2025-05-17):
按这个方法试了,确实可以,需要把USB_OC信号的电压都查一遍,查清楚到底是桥还是CPU检测这些电压

网友:
还好有图纸,没有图纸那真是盲人摸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