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Y7000p 2020h 板号NM-C911 Li23的原件型号

楼主(2025-02-08):
新人小白,如题,自己的电脑键盘突然失灵,上网查询发现是通病键盘控制芯片坏了,网上定了带程序的芯片后故障依旧,又查了下发现控制芯片旁边的Li23也容易坏,但是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型号,猜测是共模电感,求大佬们告知

网友A:
EXC24CH900U电感不容易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EXC24CH900U电感不容易坏吧?

谢谢您,这个故障是键盘全键失灵,但是fn的组合控制键可以使用,并且bios也可以正常进入,进入系统会提示有一个USB设备获取描述符失败,每次开机前放静电(拔电池或者长按电源键)再开机可以正常使用,但是重启不放静电就会不行,显然不是键盘本体的问题。查了下这个型号通病是这个芯片坏了,然后定了一个芯片换上后故障一样,然后又有人说这个电感也有很大概率损坏,二者概率五五开,所以打算换了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EXC24CH900U电感不容易坏吧?

从原理上来讲这个故障主要是键盘的usb枚举失败,放静电之后才能枚举成功,从您的原理图能看出这个电感和下面的电阻构成了RL滤波器,挂在了USB通信总线上,应该是负责芯片和usb总线通信的滤波,这个电感坏了就容易被静电干扰导致USB枚举失败,确实和这个故障现象比较符合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拆掉直连。联想的通病了

网友:
换两个0欧的电阻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EXC24CH900U电感不容易坏吧?

谢谢您,就是这个电感坏了,换了之后键盘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拆掉直连。联想的通病了

电感换了之后就好了,换下来的电感测量阻值也正常,不知道是啥情况坏的

网友:
谢谢上面各位大佬们,电感换掉就好了,这个电感坏的很隐蔽,无论是换之前的板上测试还是换下来后单独测试阻值,均为正常的1.5r左右,没有断路,阻值也没有偏大,实在难理解为什么干扰了usb信号,后续有人遇到这个问题也可以试试上面大佬说的直接拆掉短接,不要像我一样上来就把芯片干了结果发现白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换了之后就好了,换下来的电感测量阻值也正常,不知道是啥情况坏的

开机后温度高,阻值发生变化导致,修很多这个了,都是拆掉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