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0R跟X_0R有啥区别?X_0R有什么特殊含义吗?那位大神能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2025-02-08):
电路图0R跟X_0R有啥区别?X_0R有什么特殊含义吗?那位大神能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x_0R是没装件

网友:
我是纯小白,大佬这没装件是啥意思,字面意思?就是这个R两端不连?

网友:
电路图0R跟X_0R有啥区别:0R是装有零件,那个零件是电阻,阻值是0欧姆:X_0R是指没有装零件,是个空着的电阻焊盘,前面有个X就表示没有装零件,只是空焊盘。

网友:
选装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