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硬盘都掉速到100M/s

楼主(2025-02-08):
主板是华硕b365m-dargon CPU是qqlt。
短接清除cmos重置BIOS后第一次启动硬盘速度正常,再重启后硬盘速度就掉到100m/s多。只能再清cmos。不是硬盘问题,硬盘正常。
有没有大佬知道咋回事?

网友A:
先换硬盘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硬盘数据线。

不是硬盘问题,2块SATA,1块M2在第一次开机速度都正常。再重启就全部掉速,只能再短接清cmos一下。

网友A:
更新最新BI0S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新最新BI0S试下

刷了,还是不好使

网友:
硬盘分区全部删除再重新分区试试 说不定是文件系统有问题

网友:
刷完BIOS还是不行就只能加焊南桥试试看吧

网友B:
西数1T硬盘数据接口被爆力插拔坏了,订了一个接口换上去,O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西数1T硬盘数据接口被爆力插拔坏了,订了一个接口换上去,OK,,,。。。

这个怎么换,一用热风枪就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换,一用热风枪就变形了

全程用烙铁啊,坏的用烙铁一个脚一个脚的挑起来,然后清理焊盘干净,在放新的焊回去就OK了,不用到风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