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电桥镊子吗

楼主(2025-02-08):
最近刷视频看到电桥镊子这玩意 想入手一个  谁用过  有什么型号推荐的 真的能在线测值吗

网友:
我没有用过,但早就知道这个,主要测量电容,电感,电阻值,因为有时候万用表测量无法判断好坏,在线的好像没有见过。

网友:
LCR电桥 的浓缩版。。。。。。

网友:
精确度很高 准备入手一个一百多的先练练手 拿来测试电阻等 感觉方便很多

网友:
LCR主要是测电容和电感比万用表好多了。挺好用的,主要用于修电源比较好。

网友:
这个还没试过呢

网友:
还没有听说过

网友:
我买了2个,一个众仪,一个菲尼瑞斯,精度都还不错,两个镊子测试数据蛮接近的,测贴片比较方便。

网友:
头一回见这玩意

网友:
测手机主板行么?,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
测苹果手机主板怎样,这玩意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
才一百多。好用,方便,省事。

网友:
已经入手菲尼瑞斯 还可以 在线测误差也很小 。更省了买电容电感表

网友(2025-04-28):
大家使用得怎么样? 有必要入手吗?  或者有闲置的吗?

网友:
挺好用,特别是测电容比万用表好,万用表测出来不准的。我买的众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