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9216为何无输出

楼主(2025-02-08):
ASUS 4080的独显,快递摔过的,不亮,对照时序PL12 GA1V8_NP1V2无输出,实物型号为GS9216, 测7,8,9,22,24 供电脚12V,21脚 VCC 5V,  2脚 EN脚1.28V,PS_GA1V8_NP1V2_EN 3.5V,测这个PL12输出电压仅0.15V,换了几个芯片都是一样现象,这个主板有图纸和点位,图纸上型号为UP9628PQMX,但实物为GS9216,PS_1V8_PGOOD_R 输出为0V, 请教大师指点。

网友:
上图中的PR879下的PR881对照实物图,电阻值不一样,图纸上为4.99K,实物为10K,  换成4.99K一样现象,估计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仔细查看了,没有看到掉的元件

网友A:
搞好2天了,再搞不出来,就放弃了

网友:
Pin 6 pr864 261k

网友A:
这个是电阻是261K,我拆下来量过

网友:
Pin 6  260K电阻..
Pin 21     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阻是261K,我拆下来量过

在第6脚测得的电压是多少标准,这个电压是0.86伏。

网友:
我有这个的点位图,那时花200买的

幸亏最后修好了没亏

网友:
之前我也是修到了一个开启供电全都有,然后就是没输出。或者输出的电压不对,很低

网友:
不用测量了,可能是你买到假货了。曾经买过8、9颗类似的全新GS9238,没有一个是好的。最后没有办法,买一个拆机的,装上就好!

网友:
我也是不输出5v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好2天了,再搞不出来,就放弃了

换那个元件,才好的

网友:
查VCC, EN,  都知道. 别忘了,输出电压的对地阻值.  拆了芯片,对地为0的话,就别围着芯片转了.

网友:
这个是常见的1.8v 1v上用的最多。

网友:
修不出就买个电源小板贴上去

网友:
深受启发,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B(2025-04-13):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GS9216芯片不出1.8V供电的,条件都满足了就是没输出,不知道不是芯片本身坏了的原因。

网友C(2025-06-05):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GS9216芯片不出1.8V供电的,条件都满足了就是没输出,不知道不是芯片本身坏了的原因。

GTX1660 没1V电压我淘宝买了3片 不会假货啊 装上就有1V

网友:
引用 网友C:
GTX1660 没1V电压我淘宝买了3片 不会假货啊 装上就有1V

而且买的最便宜的好像是2块多钱一个的

网友:
拆掉测下对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