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0针电源 PA-2181-5图纸求助

楼主(2025-02-08):
如题,我需要一张联想10针电源,PA-2181-5的电路板图纸或者点位图,实在不行提供两张正反面的高清照片也是可以的或者给指点一下,这个箭头位置处是什么元器件,那个方框中对应的元器件就是左图的MOS管,麻烦各位大佬给指点一下!

网友A:
修这东西是没有图的,只能一样的旧电源对比。

网友A:
闲鱼淘个二手的这样的电源也不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东西是没有图的,只能一样的旧电源对比。

主要是手头没有货,只能找你们这些大佬求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闲鱼淘个二手的这样的电源也不贵吧

我是为了维修学习。。我们是维修工不是换件工

网友B:
你搜一下IDP2308,里面有简单的结构图释,你电源中损坏的应该是一颗电阻,这个是主动PFC的开关管下的电流检测电阻,阻值不会太大,0.x欧姆吧。也不知能不能帮到你。这个只是我的猜测,不对之处请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搜一下IDP2308,里面有简单的结构图释,你电源中损坏的应该是一颗电阻,这个是主动PFC的开关管下的电流检 ...

或许你的才想是对的吧,反正我直接给两个脚连接起来后,它并没有按预期工作起来,应该还是有错误的地方,我还在排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或许你的才想是对的吧,反正我直接给两个脚连接起来后,它并没有按预期工作起来,应该还是有错误的地方, ...

我的这块电源保险丝、整流桥、PFC开关管、检流电阻都损坏了。全部更换后pfc电压没有起来还是只有290v,1605D VCC电压一直在跳动,hv启动电压也一直在跳动,周边原器件也挨个检查过,没有出现明显损坏的。期待你的修复。我怀疑是1605D损坏,单某宝上搜了一下需要17元,价格太贵了   IDP2308和1605D应该是同一款电源管理芯片,这个网址是IDP2308的PDF文件“https://www.icpdf.com/INFINEON_datasheet/IDP2308_pdf_3360249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这块电源保险丝、整流桥、PFC开关管、检流电阻都损坏了。全部更换后pfc电压没有起来还是只有290v,16 ...

如果是2308损坏那就可以止步了,因为在继续下去就真的没有意义了。。就像修电脑测试到桥损坏也就够了,因为更换桥没有意义。。

网友:
这电源也是不工作,vcc电源跳动,更换1605D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