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技G700s电脑不识别故障求助

楼主(2025-02-08):
各位老师,我是个小白,喜欢自己DIY做做简单维修,今天遇到个复杂问题,求助。
我有一支G700s鼠标,出现无法连接电脑的故障,具体表现如下:
使用无线接收器,打开鼠标开关,鼠标的电源指示灯正常亮起,但鼠标移动电脑屏幕指针无反应。

使用usb线连接电脑,打开鼠标开关,鼠标电源指示灯显示充电状态,但是电脑没有usb连接新设备的叮咚声,移动鼠标也没有任何反应。
我应该如何排查问题原因,进行维修呢?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这个鼠标应该很贵吧

网友:
鼠标这种东西会有图纸吗?如果是芯片或者某个零件坏,就算知道问题。有芯片可以代换吗?

网友:
是不是驱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