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修技嘉笔记本主板,差点误以为CPU没焊好

楼主(2025-02-09):
接到客户一台技嘉的笔记本电脑,按下开关,到了1.6 的电流,就不动了,经过简单的诊断,觉得CPU 可能坏了。然后直接换CPU.

CPU 换好后,一定要先打值,确认供电有没有短路。短路情况下,不能通电。然后用打值卡确认内存通道是不是都正常。

按下开关,第一次上电到0.9 左右。然后掉电,就卡在了这里,没有CPU 供电。

CPU 是好主板上拆下来的,是100% 好的。新年换的第一个CPU ,居然没焊好?????直接又拿到BGA 上加焊了一下,然后开机,还是不行。只能简单查一下。正当我准备拿着万用表到处瞎测时,发现0.6的电流,掉回待机了 。当时心里有点紧张,心想不会把其它原件烧了吧。还是重新按下开关,发现CPU 电压出来了,电流也跑起来了。于是断电重新开机,发现这个主板,不装钮扣电池,第一次开机,就是电流先到0.9 左右,出CPU 电压后掉电重启,然后会卡在0.6A的电流,要等主板自动掉电后,再按开关开机。装了钮扣电池后,等主板第一次掉电后,再按开关,就是正常开机。
板号GA-RP65W8

装起来,测试

备份的BIOS ,请大家自己动手改ME.

网友:
能够修好就好。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不装纽扣电池  看的紧着的很

网友A:
这..确定以前的CPU是坏了吗

网友:
如果判断准确是CPU的问题 那楼主功力了得

网友:
很多电脑要重启3--4次才亮

网友:
有时刷完BIOS 都得重启几回才亮 下回装完电池就好了

网友B:
学习一下   取经

网友C:
我这有个华硕主板i5 1240的放一年了,不触发
按住cpu能点亮,从来没干过u一直不敢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确定以前的CPU是坏了吗

100%坏的,一般判断故障都会用半天时间。

网友:
分析的不错,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个华硕主板i5 1240的放一年了,不触发
按住cpu能点亮,从来没干过u一直不敢搞

干就完了;lol

网友:
还么个怪故障

网友:
学习了,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一下 取经
分析的不错,来学习了,+1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维修经验。

网友:
清CMOS后很多电脑要重启3--4次才亮

网友:
很好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师傅性格好啊

网友:
判断故障这么果断

网友:
现在主板都这样吧,要重起两次

网友:
好经验还是值得点赞的

网友:
路过一看,实属好贴

网友:
笔记本好多都这样

网友:
学习一下,取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