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优派DLP投影仪开机显示正常,连接笔记本电脑后不显示了

楼主(2025-02-09):
投影仪型号PJD5111开机后,灯泡正常点亮,风扇正常,画面显示品牌LOGO,菜单可以调整,连接笔记本电脑后,投影仪画面左上角显示输入信号,分辨率,刷新率后,然后画面就没了,灯泡也不亮了,换过台式机连接输出,换过VGA连接线,电源线也换过,一直是这种故障,这大概是解码芯片或电源驱动板的故障吗?

网友A:
投影机有问题 你看看投影机有没有故障灯闪 你可以不加信号 看看会不会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投影机有问题 你看看投影机有没有故障灯闪 你可以不加信号 看看会不会灭了

没有故障灯,不加信号的话是不会灭的,一直显示品牌LOGO画面

网友(2025-03-14):
明基BENQ TB226投影机,开机灯泡不亮,POWER灯和LAMP灯闪红灯,是点灯板坏了换一片就好,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