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爱普生XP245打印机插电源无反应

楼主(2025-02-09):
今天买了个二手爱普生XP245打印机改连供的,卖家是个姑娘,打印机看外观很新,她说是加墨后就打印不清楚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回家后插上电源开机没有任何反应。网上查了几种方法都不好使:
1,先拔电源后长安开机键放电 不好使
2,拆开前面板 直接短接开关键焊点也是不开机
3,更换电源线,插电源插头的时候能听到打电火花的轻微啪啪声。

实在没招,大神能帮助判断一下吗?想拆机也没有搜到教程。

网友:
是不是打印头烧了,,,

网友:
打印头烧了应该是开机自检后才能查出来的。目前是插电源根本没有反应。研究了一下午,感觉应该是电源或者主板的事情吧。毕竟后面系统连上电都没有。但是频繁插拔电源头,能听到有啪啪电击声,也不像烧保险的样子。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源识别没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源识别没对

有这个可能,因为只有一台,没办法用替换法分析,只能通过插电源有啪啪声证明保险应该没问题,其他至于是电源还是主板的问题,要要等拆开后测量一下。

网友B:
先放静电,在用力按开关

网友C:
爱普生不通电,一般都是自己清洗打印头,打印头烧主板了,拆主板下来检测对管是不是烧了,打印头主板一套带走,机器没啥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放静电,在用力按开关

第一步就尝试过了,重复了10多次放电都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爱普生不通电,一般都是自己清洗打印头,打印头烧主板了,拆主板下来检测对管是不是烧了,打印头主板一套带 ...

谢谢,找个空闲的时间硬拆开测量看看,真的主板坏了也就死心了。打印头再堵了就可以直接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