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 yoga键盘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

楼主(2025-02-09):
键盘不能用时,按每个键都会有咚的一声,就是不出字母。鼠标左键双击图标,会弹出来属性对话框,在bios里面数字键和字母键也是有时可以用有时不能用,拔掉键盘外接一个USB键盘也是时好时坏,但是在键盘测试软件中测试,所有键都正常。因为这个X1是带触摸屏的,有时不知道按某个键之后就好了。请教一下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
键盘坏了吧

网友:
拔掉键盘外接一个USB键盘也是时好时坏,触摸排线也取了试试

网友:
研究了一天终于搞好了,开机后合上屏幕在掀开就好了,可能与里面的联动机构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