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BDR-WFH9HN的显卡对地阻值

楼主(2025-02-09):
荣耀BDR-WFH9HN(板号DAH98TMBAC0 REV:C)的显卡N18S-G5-A1(MX450)的对地阻值是多少,我的主板不开机,我的显卡测0.6Ω,不知对不对。

网友A:
CPU:i5-1135G7(SRK05),电感对地阻值103Ω,
独显N18S-G5-A1(MX450),电感对地阻值0.6Ω;
待机时有3V、5V,公共点4.8V,bios的8脚无供电,待机电流0.024A,有时为0A;开机是公共点11.68V,bios的8脚3.3V,电流上到0.068A,几秒掉到0.024A,有时再掉到0A;
显卡供电的2个双MOS复合管摘下测均OK。
刷网上下载的BIOS程序,故障现象一样。

网友:
实物图片资料,有需要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A:
CPU:i5-1135G7(SRK05),电感对地阻值103Ω,
独显N18S-G5-A1(MX450),电感对地阻值0.6Ω;
待机时有3V、5V ...

开机后,电流掉到0.024A时,电压也掉到4.8V.

网友:
因怀疑显卡短路引起掉电,摘掉显卡供电的2个复合MOS管,加电,故障现象一样;不确定显卡是否短路,也许显卡没短路,故障跟显卡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后,电流掉到0.024A时,电压也掉到4.8V.

开机前后,20V升压都有

网友:
因没图纸,公共点找错了,公共点电压电压开机前后都是11.68V。CPU坏导致不加电,结案。

网友:
华为笔记本很难修

网友:
检测了好几天,确实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