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M270WR4(ss)(A1)求指导,

楼主(2025-02-09):
哪位大神修过这个面板,是逻辑板,还是面板故障,谁有逻辑板点位图。求指导

网友:
你看看边板确切的型号是什么,边板(逻辑板)你照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型号的液晶玻璃

貌似出现烧屏的主要集中在LM270WR3-SSA1/SSB1, LM270WR5-SSB1等批次的模组上,
LM270WR4-SSA1倒是第一次看到出现这种烧屏现象。

网友A:
另外我看你的显示器是科欧斯,具体型号是什么,麻烦照一下后边铭牌

科欧斯27寸4K的近几年几个型号采用的都是LM270WR3-SSA1(烧屏),MV270QUM-N20/N40/N60,没听说有使用LM270WR4-SSA1模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看你的显示器是科欧斯,具体型号是什么,麻烦照一下后边铭牌

科欧斯27寸4K的近几年几个型号采用的都是LM270WR3-SSA1(烧屏),MV270QUM-N20/N40/N60,没听说有使用LM270WR4-SSA1模组的

你看一下,那个绿色,是我只开了,背光,驱动线没插,插得话四个角会发红,,放一天再只开背光,就不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看你的显示器是科欧斯,具体型号是什么,麻烦照一下后边铭牌

科欧斯27寸4K的近几年几个型号采用的都是LM270WR3-SSA1(烧屏),MV270QUM-N20/N40/N60,没听说有使用LM270WR4-SSA1模组的

你看一下,那个拖影是我拔了屏线,没插,只插了背光。

网友:
还真是WR4,
DC-DC芯片是RICHTEK的RT6811A,QFN68的,目前找不到图纸
GAMMA芯片是德州仪器的BUF16821B,这个有手册
LEVEL SHIFTER IC是Silicon Works的SW50B5,也没手册

网友A:
你用吹风机加热一下液晶玻璃四圈,把进入里边的水汽吹干,再上电看看有没有效果,
如果有效果,就重新封一下液晶玻璃的侧边,防止水汽再次进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吹风机加热一下液晶玻璃四圈,把进入里边的水汽吹干,再上电看看有没有效果,
如果有效果,就重新封一下液晶玻璃的侧边,防止水汽再次进入。

用什么胶水

网友:
试试蓝胶吧

网友:
不懂帮顶,我有块屏也是泛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