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台AMD ryzen系列处理器笔记本蓝屏自动重启的维修

楼主(2025-02-10):
       前段时间收到朋友转来一台DELL5515,CPU是ryzen 5,故障是开机20分钟左右就会蓝屏自动重启,用Blue screen View查看蓝屏代码全是 0x1000007e:

       都是跟这个进程有关系:ntoskrnl.exe 于是开机检查发现磁盘管理打不开,就给把系统的驱动全部更新了一遍,就好了,然后测试了一段时间不蓝屏了以为是已经修复就给朋友发回去了,谁知朋友用了两次又蓝屏了,因为朋友那边忙所以电脑没有发回来,过了一段时间朋友才把电脑发过来,就代换了内存,硬盘但效果都一样,没头绪了只能放一边,反正朋友还有一台电脑也不急用。几天后又收到一台一样的机器也是5515,这台的处理器稍高一点是Ryzen7的,故障现象一模一样,没办法,没有思路只能硬着头皮修了。自动重启会不会是电压不稳定?就去测CPU的供电,一看我傻眼了,怎么电压波动这么大?!从0.4V到1.2V来回跳:

       不对啊,但是看到两台机器比较新,也没用几年应该不至于是电容滤波不良造成的,进BIOS里面电压稳稳的一条直线是1.2V,赶紧上网查了一下,原来这是AMD的PBO技术供电芯片会根据CPU的负荷实时动态的调整工作电压,确保处理器能够在最佳条件下运行,所以排除了电压不稳定造成蓝屏重启这个可能性,结果还是查了老半天也没有查出到底哪有问题,只能再放一边了,期待哪天自己天脑洞大开一个灵感两台就都修好了。万万没有想到同一天也接到一台HP的战66,客户说电脑蓝屏,我一看AMD Ryzen 5,别啊!想让我崩溃吗?!咱俩无冤无仇怎么ryzen老跟我过不去??!本人技术33,做什么都是抱着44的态度,就这三脚猫的本事遇到这样棘手的问题不是难为我吗?也罢,本人一贯的风格是:越有困难越有往上,我要跟蓝屏抗战到底!坚信:凭借自己多年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技艺相信一定能把机器修好!
       看这台战66有些老了,就先拿它开涮了(没办法本人也是欺软怕硬的货啊)。同样的故障,同样的问题:换内存硬盘不行,测各路电压没问题,就这个CPU供电因为是跳变的没法确定,所以先加两个电容上去再说!结果没想到的是补了两颗电容它居然奇迹般的好了,虽然电压还是上下乱蹦但是不蓝屏也不重启了,刚带来那会根本没法用,播放电影就蓝屏,赶紧拿出剩下那两台5515,看CPU滤波电容在CPU散热片底下,加电容没法加,而且这样设计电容不是一直高温很容易变质吗?于是决定散热片切掉!这样就好多了,在原来电容其中的两颗上面各自再背上一颗,补好电容的样子:

       迫不及待的开机测试,你猜对了Now OK 了!
       电容的通病,这是个小问题,发这个贴子的原因就是想提醒一下同仁们不要以为新机型用的年岁不多就不去怀疑电容老化的问题了,让大家少走弯路,还有一个就是让和我一样的小白再来了解一下AMD的PBO技术。

 会员588900100鑫豆2026-4-26 21:44
 会员510109100鑫豆2026-1-1 13:24
 会员951007100鑫豆2025-12-29 16:42
 会员90961100鑫豆2025-12-22 15:07
 会员247253100鑫豆2025-12-15 14:05

网友:
6666666    我 遇到蓝屏自动重启的故障   第一步就是CPU供电加电容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cpu电压测量过,的确是乱跳的,自动调节

网友:
3台一样的问题吗

网友A:
AMD的PBO技术即Precision Boost Overdrive,以下是关于它的详细介绍:

定义AMD推出的一种性能增强技术,官方中文翻译为“精准加速超频”,
是ryzen系列处理器中加入的一项自动超频技术,可在系统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提高CPU性能。

技术原理-

1.动态频率和电压调整:
PBO会不断监控处理器的运行状态,动态调整工作频率和电压,确保处理器能在最佳条件下运行。比如在运行大型软件或游戏等对性能要求高的任务时,自动提高频率和适当增加电压来提升性能;在运行简单任务时,则降低频率和电压以节省功耗。
2.智能负载分配算法:
当处理器处于高负载状态,PBO利用智能算法将负载均匀分布到各个核心。例如在进行多任务处理时,避免单一核心过热或负荷过重,使每一个核心都能稳定工作,充分发挥多核处理器的优势。
3. 热管理优化:
PBO还会优化处理器的散热管理,保证处理器在高频率运行时保持较低温度,避免过热导致系统不稳定。如通过与主板等硬件协同工作,根据处理器温度调整风扇转速等。

### 技术升级PBO2
随着ryzen5000系列处理器发布,AMD引入PBO2技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和改进。- **更多参数可调**:PBO2允许用户对更多的参数进行调整,如可以更精细地设置每个核心的电压、频率等参数,使其更适应不同应用场景和处理器体质,用户能根据自己的需求,个性化设置处理器的工作状态以获得最佳性能。
- **更智能的自动微调**:具备更智能的自动调节功能,可以根据处理器的状态和任务类型,自动进行微调。例如在运行游戏时,能快速将频率提升到较高水平,且根据游戏对不同核心的负载需求,动态调整核心频率,使游戏运行更流畅。
- **改进的电压控制**:优化了电压和频率的控制逻辑,在提升频率的同时,降低了额外电压的需求,减少了功耗和热量输出,让处理器在高频率运行时更加稳定,温度也能得到更好的控制。

### 实际应用效果在实际应用中,PBO和PBO2能为用户带来显著的性能提升,尤其是在视频渲染、大型游戏和科学计算等高负载任务中。比如有用户使用AMD ryzen9 5900x处理器时,开启PBO后,处理器的单核频率从4.8GHz提升到5.0GHz以上,多核频率也有显著提升。

### 与手动超频对比-
**优势**:手动超频要求用户具备较高的硬件知识和调试经验,需不断尝试和调整电压、频率等参数以获得最佳性能。而PBO通过自动化算法,大幅简化了超频过程,让没有深厚技术背景的用户也能轻松提升处理器性能。
- **不足**:手动超频时,用户可以对处理器进行更细致的调教,在极限状态下可能获得比PBO更高的频率和性能,能让追求极限性能的用户更好地发挥硬件潜力。

网友:
AMD 的 PBO2 和 PBO 存在多方面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参数调节
  • PBO:可自动调整频率和电压等基本参数,但用户手动可调节的参数相对较少,灵活性有限,通常是在一定范围内让处理器自适应提升性能34。
  • PBO2:允许用户对更多参数进行精细调整,比如能更细致地设置每个核心的电压、频率等,还引入了 CPPM(金银核心)的指标和 FIVR 分核电压曲线调整功能,支持给某个核心单独降压,用户可根据自身需求和处理器体质,更个性化地设置工作状态3。
自动调节智能程度
  • PBO:能根据处理器的负载情况,动态调整频率和分配负载,但在智能微调方面相对不够精细,例如在不同任务类型切换时,频率调整的及时性和准确性有待提高。
  • PBO2:具备更智能的自动调节功能,可更精准地根据处理器的实时状态以及任务类型的差异,自动进行微调。例如在运行对单核性能要求高的游戏时,能迅速将单核频率提升到较高水平,并且在多任务处理时,也能更合理地分配负载到各个核心3。
电压控制
  • PBO:在提升频率时,可能需要相对较高的额外电压来保证稳定性,这会导致功耗和热量输出增加,在一些情况下可能会使处理器温度较高3。
  • PBO2:优化了电压和频率的控制逻辑,在提升频率的同时,能降低额外电压的需求,有效减少了功耗和热量输出,让处理器在高频率运行时温度控制得更好,系统稳定性也更高3。
硬件支持
  • PBO:支持的 AMD 处理器和主板范围较广,从较早的锐龙系列处理器到较新的产品通常都有一定程度的支持。
  • PBO2:最初是随着锐龙 5000 系列处理器发布而引入的,需要 AMD 400 系列或者 500 系列的主板,并且 BIOS 要升级到 AGESA 1.1.8.0 以上的版本才能支持1。
使用难度
  • PBO:开启和使用相对简单,用户通常只需在 BIOS 中开启相关选项,处理器就能自动进行一定程度的超频和性能优化,对用户的技术要求较低3。
  • PBO2:虽然自动调节更智能,但如果用户想要充分发挥其性能,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去摸索每个核心的体质,进行手动调节和测试,找到最佳参数设置,对用户的硬件知识和调试经验要求较高。

网友:
一般就怀疑cpu了

网友B:
不应该是CPU本身故障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是CPU本身故障吗?

开机就蓝或者开机短时间内蓝屏,那就是CPU的问题,都20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无规律的蓝屏,基本可以排除CPU本体的问题,重点往CPU供电的方向去研究

网友:
期待长时间验证

网友:
先易后难,干就对了

网友:
可以飞线加电容

网友:
见于你是来自英国的维修朋友,我就信你这一次!技术不错

网友:
感谢分享,多数应考虑过热影响,这个原因,长见识了

网友:
我觉得会返修

网友:
好经验还是值得点赞的。

网友:
感谢分享宝贵维修经验

网友:
就是就把空位电容补上?他这个出厂都是测试过的,我认为还是电容坏了,该换电容

网友D:
电容的问题,老旧的笔记本经常有这个问题,没想到新的还有,学习了!

网友:
刚好有台华硕的,试试行不行,

网友:
长时间会不会返修不能确定,现在朋友的是好了,至少临时是解决了,确实老机器会遇到很多自动重启故障是电容老化失容引起的,包括台式机ATX电源里面电容鼓包的也是一样,算是一个维修思路吧
而且感谢几位大佬的回复这下对于AMD的PBO技术有了深入的了解了

网友:
这维修思路也是值得借鉴的,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就蓝或者开机短时间内蓝屏,那就是CPU的问题,都20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无规律的蓝屏,基本可以排除CPU本体的问题,重点往CPU供电的方向去研究

学到了,谢谢。。。

网友:
我有台战66就是开机总掉电重启 没找到原因

网友:
将信将疑,有机会参考试验一下。我遇到的都是换CPU好的,没修供电,而且几个月没返修。加补电容的话,估计会返修,有待验证。对分享经验还是要赞一个。

网友:
学习了,兄弟,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为什么是加电容,换掉更换大容量的电容不行吗?

网友:
100%返修,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加了两个小电龙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PBO技术即Precision Boost Overdrive,以下是关于它的详细介绍:

定义AMD推出的一种性能增强技术, ...

你强。。

是百度AI搜索出来的么

网友:
我也有台amd修不亮,要多向大佬学习经验

网友E:
百分百 CPU虚焊了。。。。你风枪装电容 预热CPU了, 所以可以。。。 半个月一个星期基本拉稀了。。

网友:
补电容就可以

网友:
主板上的问题凡事都有可能,返修不返修的后面有待验证。反正蓝屏和不稳定的故障是最花时间和精力。

网友:
感谢分享,现在的多合一U,想知道英特尔的耐用还是amd的耐用,又薄又脆弱。

网友:
路过,学习了,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感谢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
感谢分享,电容的故障还是比较常见的,需要一点点分析

网友:
期待作者的后绪反馈,

网友F:
加电容就好了,现在的机很少这情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电容就好了,现在的机很少这情况啊

我也觉得电容应该问题不大,特别是看到电容上面丝印560而且还有4颗但是加上后确实3台都解决了,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可以试一下然后反馈一下,还有核心和核显的电容都要加,核心2颗,核显加1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百分百 CPU虚焊了。。。。你风枪装电容 预热CPU了, 所以可以。。。 半个月一个星期基本拉稀了。。

加电容没法使用风枪,原来的电容上面背上的,把拆下来的电容引脚窝进去的那块展平正好卡在要加的电容上,而且还能够到下面电容引脚,一点锡上去就完美焊接起来了,注意展平引脚的时候把电容引脚的锡拖干净,然后立起来压到桌面上,再用刀片抠,直接扣的话引脚上面窄会不好展平,还会弄断引脚,压下面就纹丝不动
操作的时候就简单多了

网友:
好久都没碰到电容问题的了

网友:
肯定返修,重植U更可靠

网友:
好经验还是值得点赞的

网友G:
为啥不换一个,就不用切散热片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啥不换一个,就不用切散热片了呀

老习惯了,觉得原来的怎么也还能起点作用,直接往上加应该效果更好些,所以就是切掉散热铜片也要往上加,是不是有点强迫症了?
还有一点只看到电感上加散热片的,电容上面和CPU共用散热片不会加速电容老化吗?

网友:
还有说明一下朋友的电脑是放店里用的,平时都在用,只有凌晨短暂的时间会关机一下

网友:
AMD 生意好啊

网友:
AMD本身故障率高很容易误干

网友:
路过一看,实属好贴

网友:
大佬还是很牛逼啊,一般人想着干CPU之类 bluescreenview这个软件能共享一下不?

网友H:
这个蓝屏问题 绝不会补了电容就好了 十天半个月就会返修

网友(2025-03-25):
AMD不稳定的原型漏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的问题,老旧的笔记本经常有这个问题,没想到新的还有,学习了!

现在的电子产品做工是越来越差了

网友:
今天接了 一台  一模一样 机器。。。。本身就有电容   也是 蓝屏ntoskrnl.exe

网友(2025-05-03):
遇到一台机械革命,加了电容使用大概半小时也是提示ntoskrnl.exe蓝屏,以前是不定时黑屏。不过我的机器是CPU供电连一个胆电容都没有,看见有2个空位,加了不黑屏了,但蓝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蓝屏问题 绝不会补了电容就好了 十天半个月就会返修

凡是不要这么绝对。是LZ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等待一段时间的验证再看结果如何?

网友:
感谢分享,,我每次就干CPU   ,这种就像东芝NEC大电容一样